资源分配问题

楼主(2010-05-29):
CY7C24423A实现以下功能:

1路60~100KHz 对称PWM输出
1路  60Hz    对称PWM输出
3位八段数码管显示,
3~4路ADC输入,
4~5路数字量输出。

网友A:
资源很有限哦

楼主:
对啊,这样的需求该如何分配内部模块才合理

网友A:
数字资源怎么也有点紧张

网友A:
AD怎么也占一个数字模块

网友B:
对称PWM输出要有死区吗?

楼主:
60~100KHz 最好有死区60Hz必须有死区

网友A:
哦,那占空比呢

楼主:
前者50%,后者可调

网友A:
那你这样60~100KHZ带死区至少占两个模块,60HZ带死区也将占两个模块

网友A:
一共只有4个数字模块

楼主:
那怎么办?有替代的吗?

网友A:
管脚兼容

网友B:
有点贵哦

网友A:
那你直接拿ARM去吧

网友C:
资源不过的话就换26443或者27443咯~

楼主:
多谢,我再考虑考虑,结贴了

网友C:
PS:
LZ打错型号了吧?应该是CY8C24423A

网友D:
乍一看没看出来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