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一个程序

楼主(2010-05-29):
设计题目:计算器
要求:
1、能实现简单的有符号三位数加减,输入的数通过键盘给出,要求显示要操作的数,并显示结果
2、实现二进制转十六进制,显示结果
3、用4个数码管显示

P0口作为键盘输入,P1、P2作为4位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不难啊,譬如显示什么的,一般的书上都有例子,搬上来就行了,加减法用程序

楼主:
主程序,键盘程序,显示程序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做?

网友C:
是基本的要求,这个会了,开始摸着门了

网友D:
去科技书店找一下,肯定有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F:
这个应该不难吧,LZ你那部分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符号三位数加减,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什么的吧,编程的时候设置类型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