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有没有使 TinyM0 支持 M3 的程序?

楼主(2010-05-29):
能不能升级 TinyM0 里面的程序 使它 支持 M3,这样可以吗?

楼主:
还有,zlg怎么不提供 在 KEIL下使用的驱动呢?

网友A:
指应用程序还是什么程序支持M3

网友A:
M0的指令是M3指令的子集。

网友B:
在程序上面说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C:
每个芯片的外设的使用方法不同

网友C:
所以程序在不同平台上使用还需要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D:
楼主是想使它上面的编程器那部分能支持 M3的芯片?

网友B:
升级编程器
?

网友E:
我只知道目前TinyM0不提供keil的例程

网友F:
TinyM0的板载仿真器只支持NXP的CortexM0芯片

网友F:
不能用来仿真和下载M3。

网友G:
哇,这里讨论好热烈啊,刚发的贴就这么多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