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移植选型

楼主(2010-05-29):
现有两款产品需要移植,一款采用mega8一款采用mega64,移植原因不用说了。因为手头设备齐全,想选用微芯的产品。在官网看到不少符合的型号,如:18F4610、16F1823、16F1826、687、688、883、723、690等。想问问大家,哪款用的比较多性价比高,能稳定供货,O(∩_∩)O谢谢!具体资源需求如下:mega8的较简单,想改回以前的16F73就是体积大了点,F73的28个引脚就够了主要用到A/D 2个,16个左右的IO,一组通讯,程序空间有1K也就够了。其实复用一下20个引脚的IC也基本满足了;mega64的就比较麻烦了,引脚数需要64或者更多,空间没试过还是64K吧,两组通讯,有can更好,没有也成。其他就没有要求了。

网友A:
28脚的:16F72X系列是最新的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你可选16F722,引脚与原16F72兼容,但内置16M RC振荡,可比原72多两个IO,有电容触摸按键模块。有SSOP封装,比原体积小许多。
64脚的就不晓得,16F18XX,18F系列还不如直接选dsPIC33FJxxGPxxxx系列。

楼主:
多谢楼上!忘记说了,还是希望5V供电。且微芯只对8位的较熟,时间上不允许我学习了,好在那个项目成本高点也没问题,后面在学习吧。

网友B:
我给个建议。
MEGA8的,你看看PIC16F690资源如何,这个供货还是比较合适的,不论SOP28,还是SSOP28的,体积都还可以的。这个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MEGA64的,如果你还是要纠结在5V,64KB,64PIN,30F5011,绝对符合要求,就是价格稍微贵,如果可以考虑3.3V,海阔天空,这个等你想好了再推荐好了。
最后打个广告,如果想评估PIC的16位,我这边有做开发板,配套工具也有。找不到合适的渠道,也可以帮你介绍。联系方式,我的资料里面有E-MAIL。

网友B:
推荐30F5011,是考虑到5V,EEPROM,66KB,64PIN,双UART,CAN,这些东西都满足要求。不过价格确实贵,未必比用MEGA64划算(我是不大了解MEGA64的行情)。

楼主:
多谢!不是纠结在5V,而是原有设计中除了一颗FLASH以外都是5V器件,改用其它的,库存解决不了,老板会发疯的,O(∩_∩)O哈哈~主要是系统中还用到一颗62256,没找到3V的替代产品。且印象中3V的485芯片不好找且价格高。

楼主:
谢谢大家,暂时选定PIC16F690和PIC16F883。64脚的还在选型中。

网友C:
PIC16F690和PIC16F883,这两个目前我们都有货,有几个固定客户在用。有需要可以联系哦!
64PIN建议选dsPIC33FJ系列,货源价格都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昨天一个朋友推荐PIC16F882,不知这个和883比如何?好搞吗?价格如何?

网友A:
882和883是一个系列的,应该882比较便宜一点,程序空间小一点

网友A:
16F722应该加个比882更好。722为3.3V内核,5V供电的产品,可与其它5V产品兼容。

楼主:
可我从我的供货商那里得到的消息是16F722还处在试样阶段,没正式批量生产。

网友D:
PIC24FJ系列应该有替代mega64的吧,
LZ找找看

楼主:
多谢!又有高手光临,荣幸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722我早在一年前就听到可以供货,你可以到MICROCHIP网站上去看看,每个产品都有生产状态和大致价格,我怀疑那个供应商没货。

网友A:
回复 网友D:

24系列是16位的产品。8位产品大概只有18系列有64脚的。

网友D:
只要性能价格满足要求,
没必要拘泥于8,16,还是32位mcu

楼主:
又见高手,倒不是拘泥8位,我也想换一换的,但是周期不允许,还是选择相对稳妥的方案。毕竟使8位微芯已经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也好解决。16、32还没摸过,也有过想法改成arm-m3,以后吧,现在肯定不敢选了,谢谢各位。小的最终选择ssop封装的883,据说比882便宜,不知为什么。选择的原因一是引脚数,一是有以前F73的程序,很好移植,项目已经开始。大的现在还在犹豫中,没有参考有点没把握,继续选择。不知大家有没有从51核转PIC的经验,源程序不是我编的,所以还要重新看一遍,好在源程序是C编的,应该好移植。

网友C:
PIC16F883比PIC16F690贵点哦!

网友:
楼上的报价太离谱了,可能你们没优势吧,6月8号MCHP年度培训了,听说针对性很强,有必要好好听听。

楼主:
感谢Mary_luo多次帮助,选883有点特殊原因的,O(∩_∩)O哈哈~不怕大家笑话,我这次偷懒了,有F73的设计,线路板都有,直接用883替换就好了,O(∩_∩)O哈哈~。PIC18F87K90貌似很好的说,我好好研究下。

楼主:
最终决定mega64方案暂时不变了,也就不选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