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m3s8962 SD卡通信失败

楼主(2010-05-29):
我在做周工的SD卡的实验的时候 用的金士顿的2G卡怎么通信失败 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第一反应,卡坏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您用的卡是否为SDHC类型的

网友B:
如果为SDHC类型那么您用的程序可能不支持,需要根据SD卡规范做相应处理。

网友C:
如果用的是普通卡,那么您可以尝试将程序里面timeout参数加大。

网友D:
接txd rxd  了吗?

网友E:
是啊,看看是不是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