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同一位存储位置不同类型变量的定义

楼主(2010-05-29):
在C中要定义一个整形变量和两个字符变量,要使两种变量指向同一存储位置如何识现.
比如: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L;     //期望此字节指向temp的低8位
unsigned char tempH;    //期望些字节指向temp的高8位

请如在C中如何实现此种定义

网友A:
最简单的是“联合”,
用指针强制转换也可以,不过你可能会被绕晕头:)

楼主:
请问2楼 那个指针强制转换是指引用时还是预定时使用 是用 (char*) 还是什么 那高字节如何指向
联合的定义方法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