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楼主(2010-05-29):
如题,在打开闻亭给的例程时,出现上述问题
----------------------------  testuart.pjt - Debug  ----------------------------
[testuart.cdb] "c:\ti\plugins\bios\gconfgen" testuart.cdb

[testuart.c] "c:\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i"../include"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testuart.c"

[testuartcfg.s62] "c:\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i"../include"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testuartcfg.s62"

[testuartcfg_c.c] "c:\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i"../include"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testuartcfg_c.c"

[Linking...] "c:\ti\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 TI4680_3:   error: can't open file 'E:\dm642\examples.obj' for inpu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楼主:
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均不凑效),如下:

(1)问题解决了,原因也找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代编译器都支持分别编译技术,即每个文件都可以独自编译生成二进制目标文件(.obj),最后连接在一起生成可执行文件(.out)。问题是ccs编译器采用了独特的识别文件修改的方法:如果原文件的修改时间大于目标文件的修改时间,编译器就认为次原文件被修改过。如果用户的工程文件曾经复制到别的电脑并做过修改,此时清查看并修改原文件的修改时间。否则就可能出现编译上的错误,这往往是由两台电脑的时间系统不同而导致的。就像我遇到的这种错误一样。解决方法有:1,查看并修改原文件的修改时间
                2,如史修栋所说:把所有.obj文件删掉(一般在obj文件夹中),然后执行rebuild all

(2)把 .obj 对应的文件路径不设 让它恢复到缺省状态,就不会报错了
你的object directory 路径是否设置有问题啊,你可以重设下再编译

(3)找了好久,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确实是“//”的问题,原理.cmd文件里面不能用这个做注释啊!呵呵。

也都按照里面操作了,都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问题何在,其中(2)中的解决办法,确实不知道怎么设置object directory 路径,请指点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2013-01-13):
楼主 你好 我也在学习闻亭dm642 但导师给的时候就没有例程啊 能否发给小弟一份 谢谢! 527665434@qq.com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试一试

网友D:
这种cannot find最直接的就是找路径问题,不会设置在option或者properties里面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