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是片子坏了么

楼主(2010-05-30):
我的arm几个管脚怎么不能输出高电平了,可以置低,但是置高的时候,总是0.7v左右,加上拉也不变,lpc2292的片子,是什么原因啊,我io上不接任何东西也是一样。。。。。。

网友A:
其他片子可不可以输出低?就是说先排除是个体还是全部。个体的找是不是损坏或者短路,全部的找自己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2# NE5532 都是高位数据线释放当普通IO的,就是D16,D17不行,其他口都可以set和clr,我是灌电流输入,加一个1k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因为同样的电路,我用的4.7k的限流电阻,那个io能正常工作,电压是3.3v的

网友A:
数字输出你怎么会加那么大的限流电阻?把电路图弄上来看看。还有没有另外一块板子拿来试试看。

楼主:
4# NE5532 限流太大了,不是啊,我同样的电路,在其他io上,用4.7k的限流电阻却是可以的啊,但是那几个io哪怕是悬空(加上拉),也没法置高了

网友B:
外部加上拉
估计是内部没有上拉,或设置不对

网友C:
lpc2xxx的IO口我也烧坏过,莫名其妙就挂了.不过概率极低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部加上拉,高电平也输出也钳制在0.7v,设置不知道检查多少遍了,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这是凡是这样接的,必挂,囧啊

网友B:
方法多的是,要自己动手,动脑嘛,什么问题光靠猜是不行的
最好的方法是换芯片,或者换到别的IO试试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情况是非正常情况,直接换芯片有点草率,您所列举的方法我都试了,我在前面的帖子里也说了,其他io是可以的,别的板子上也有相同情况,我也在怀疑io烧坏,如果参数过载,我也有很大的把握说io烧坏了,但是关键是从nxp提供的参数,他不应该同样的接法,每次这种情况都能复现,所以,我才来请教大侠的呀

网友A:
批评楼上所有的,3.3V点两个发光管,还串1k电阻,能亮么?

楼主:
12# NE5532 为什么不能啊,led3ma的电流为什么不能亮,实际上也能亮,1k是稍微大了点点,结帖啦,问题找到了,io的确没有坏,硬件上有个地方的三极管把这个io的电位给钳住了,大意了。

网友A:
一个LED的导通压降是1V多,两个压降以后,电阻上的电压已经很低了,如果是管压降高的,连电阻都可以不加。LED不是光看亮,还要讲速度,光耦要影响次端的导通速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