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0-05-30):
sh66n12,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楼主:
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B:
以前是正常的吗?

楼主:
以前是正常的吗?
引用 网友B:
是正常的

楼主:
evb还是ide66?

网友C:
如果正确设置了I/O口为输入口,则它不会对外部电压产生影响

网友C:
建议再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楼主:
我用以前调好的程序试过,问题同样存在!

网友D:
先软件后硬件排除一下

网友D:
确认软件没有问题后,看一下EVB是否损坏

网友E:
仿真器损坏机率相对较小吧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

网友D:
嗯,你最好打电话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