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式变换器变压器的磁分析

楼主(2010-05-30):
在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提到因为在一个周期内受到正、负脉冲电压交替励磁的作用,所以变压器的磁芯的磁状态在一个周期内分别在B-H平面的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内变化。一开始我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后来仔细一想,那么当T1、T3截止而T2、T4还没有导通时候,励磁电流怎么下降到零?如果不是下降到零,怎么会在T2、T4导通的时候磁状态在第三象限内变化?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
一对角线已经截止,另一对角线尚未导通,这一状态通常称为“死区”。此时桥的四臂上功率开关管均不导通,变压器励磁电流必须经某些续流元件继续流动,否则将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而损坏功率开关管。功率开关管若是双极型三极管,往往在其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并接一支快速二极管,共需要四支,这四支二极管起续流作用。某些双极型三极管已经将此二极管与三极管封装在一起。对MOS管,其体内有一支寄生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对IGBT,往往也需要并接快速二极管。

楼主:
2楼这个解释我也想过,但是如果是这样解释是对的话,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当二极管续流的时候加在变压器原边为-Ui,励磁电流要下降到零,根据伏秒平衡原理,那续流时间不是要跟导通时间相等吗?这样显然不可能。希望2楼指教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3楼 ,我其实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续流的过程是电感把自己存储的能量(一部分是漏感的,另一部分励磁电感应该主要是经过次级负载泄流的)释放掉,还给电源。而这部分能量显然是小于电源提供的能量的。所以,这部分放电时间很快,续流时间很短。导通时间,是你自己的PWM,PFM控制的。这两个可不一定相等。而且这个过程跟伏秒平衡好像也没关系,要知道 续流时,电流方向没有改变的。 我是新手啊,Maychang帮补充
指正

楼主:
4楼,根据电感方程,电感的电流变化量是与加在电感两端的伏秒值(v*t)和电感的倒数(1/L)成正比的。实际变压器可以等效为理想变压器跟励磁电感并联和漏感串联。理想变压器的电流是可以突变的,与次级电流产生的磁动势平衡。不能突变的是励磁电感的电流(假如忽略漏感)。即加在变压器两端的伏秒值,其实是使变压器的励磁电感产生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能讲一下怎样通过次级负载泄流的吗?(有续流二极管的情况)

网友B:
5楼你的理论很深奥,我一时也不是特别懂,我看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也是新手,有些问题也还没弄明白。通过负载泄流是我自己认为的,我认为在铁心中感应出了电动势,这是次级维持电压不变的基础,否则加负载会掉压的。而这个电动势就是励磁电感产生的原因。而在突然断开开关时,这个电动势在初级会感应电流,在次极不会感应吗? 我觉得也会。 次级如果有泄放回路,就可以泄放掉能量了。而漏感只有通过初级泄放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A:
3楼:
“根据伏秒平衡原理,那续流时间不是要跟导通时间相等吗”
确实是这样的。两段时间实际上相差不是很大,差的那点时间是因为绕组有电阻。

网友B:
7楼 我还是有疑问,主要是能量方面的。电感存储的能量少于电源给的能量。我试着从另一方面推了一下。
   根据法拉第定律,ut=-NS△B,电源给变压器充电和变压器放电两个过程之间,△B应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t1不等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