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能直接从外部测试到频率吗?

楼主(2010-05-30):
如题

网友A:
你看什么的频率呢?

楼主:
sh69p54 evb上阻容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把

楼主:
OSCXI?OSCO?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

网友A:
你确定RC振荡器在工作吗?

楼主:
用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口,从外部测量I/O口波型不就行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我都是这样测的

楼主:
哦,我试试,多谢啦

网友D:
9楼正解

网友E:
你确定RC振荡器在工作吗?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哈哈

楼主:
这问题问的,哈哈
引用 网友E:
:L

网友F:
RC震荡频率只能间接测量

用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口,从外部测量I/O口波型不就行了
引用 楼主:

如果选择RC震荡的话,因为谐振是在芯片内部,所以外部是测量不到震荡频率的。不过可以通过定时翻转IO来间接测试震荡频率之类的。

网友A:
有可能啊

楼主:
如果选择RC震荡的话,因为谐振是在芯片内部,所以外部是测量不到震荡频率的。不过可以通过定时翻转IO来间接测试震荡频率之类的。
引用 网友F: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