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30):
(无正文)

网友A:
串电阻分压。

楼主:
一般是这样用啊?用两片稳压芯片没有必要吗?

网友B:
用两片稳压芯片当然没有问题。
但不仅要考虑电源电压问题,还要考虑各不同电源电压芯片之间联接问题。输出输入信号电平不同的话,可能造成工作不正常甚至芯片损坏。

楼主:
4# maychang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我就选择用三极管来实现电平转换,你看这样好么?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呢。谢谢~

网友C:
有专用的电平转换器来匹配信号电平的,

网友D:
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具体的要求和对应的解决方法,方法也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只有权衡和折中。

网友E:
电平转换电路,也有IC。如果是模拟电路,只有用电阻分压或电平平移电路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