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比较好的芯片

楼主(2010-05-30):
不知道哪种TI芯片是很好的5V和3.3V电平相互转换的!谢谢!!

网友A:
要相互转换的啊~~

网友B:
只用过5v转3.3v的互换的还没用过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那个相互

网友C:
只听说TI有DSP,不知道还有电源转换芯片,关注!

网友D:
只听说TI有DSP,不知道还有电源转换芯片,关注!
引用 网友C:

汗~

TI的东西种类太多了,基本上各种各样的都有的。(不过都比较贵)

建议去它的网站上看看吧~
(不过网站好慢好慢:))

网友D:
至于电平转换IC,5V和3.3V间 用常用的74HCT245即可,很多厂家都有这个型号的,也相当便宜。

楼主:
汗~

TI的东西种类太多了,基本上各种各样的都有的。(不过都比较贵)

建议去它的网站上看看吧~
(不过网站好慢好慢:))
引用 网友D:
是啊,半天打不开

楼主:
至于电平转换IC,5V和3.3V间 用常用的74HCT245即可,很多厂家都有这个型号的,也相当便宜。
引用 网友D:
求推荐~~~

网友E:
SN74LVC4245

网友F:
TI电平转换IC选型网页~很方便实用

楼主:
http://focus.ti.com/logic/docs/translationselection.tsp?sectionId=458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多谢

楼主:
SN74LVC4245
引用 网友E:
嗯,谢谢,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