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中断程序使用C函数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5-30):
如题,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程序照样正常运行,请各位说说看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得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A:
这样说的有点抽象了

网友B:
等有异常再说说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2楼: 这个你得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
程序太长就不贴了,定时中断里对HT1621B(LCD驱动IC)进行写入数据操作,编译器会有报警但是MCU仿真没有异常。

4楼: 等有异常再说说看
============================
产品是要量产的。这样做到时若是出问题麻烦就大了。

网友C:
我的程序只提示了个警告信息,运行正常。

网友D:
不按编译器说的做,人家就不能保证正常。可能对,可能有冲突,你运气好吧!

网友E:
如果这个函数,在主程序里没有调用,就没有问题。
这些低级的MCU,许多函数都是非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