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上位机编程?

楼主(2010-05-30):
我用VC进行68013接收数据界面的开发,现在想用多线程,一个线程接收串口的数据,另一个线程发送命令,发送数据到串口,两个线程需要两个定时器事件,那么怎么将定时器事件与各自的线程相对应呢?

网友A:
显示用定时器来实现,为什么发送命令也要定时器,直接用一个线程发送命令不就行了吗

楼主: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楼主:
不过发送串口数据中也要进行显示操作结果的,现在想通了用一个定时器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串口发送中断做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我说的上位机VC编程,不是68013的编程,上位机有一个发送命令的线程,这个命令可以令68013的串口发送数据,而成功与否要通过界面来显示,我用定时器来实现数据成功与否的文字显示!

网友(2018-03-22):
你是用的CY哪个库文件开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