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与“电容降压”技术问答精粹

楼主(2010-05-30):
http://www.**ART_8800606623_480601_NT_39fd4edf.HTM?click_from=8800049421,8939410910,2010-05-19,EECOL,NEWSLETTER

对于电源工程师来说,“降压”或“电容降压”等都是最常遇到的一种电路设计。

对于一些小电流电源来说,很多人喜欢采用容阻降压来实现,然而对于不同的具体应用,往往会碰到许多具体的问题,选用何种拓扑、电压电流怎么计算、怎么选择齐纳稳压管等等;抑或你想参考其他工程师的使用心得,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DC/DC,达到更精确的转换,并实现稳定的电流。在这里,我们整理出了《电子工程专辑》论坛的一些精华贴,希望前人的问题能帮助到遇到同样问题的你,也希望高手们能常来看看,为新进菜鸟们指点思路并提升自己的价值。

* 电容降压工作原理简介(路遥)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
* 求助:怎么用电容降压到12v啊?
怎么用电容降压到12v啊;我有一个LED灯;用变压器放不下;我想做一个用电容降压电路到12V;那位师傅提供一个降到12V的电路图?
* 请教电容降压问题?
请教各位,在交流电120v 60hz电路里,直接用一个103的电容并在上,资料上说是降压的作用,谁知道电容怎么实现降压的啊?
* 请教阻容降压问题?
交流电220V通过一个1UF的电容进行电容式降压,再通过桥式整流,一般输出的电压是多少?怎样计算?
* 电容降压电源原理及相关计算
电容降压电源原理及相关计算,技术资料下载(PDF)
* 电源阻容降压电路图及原理说明
包括三个文件:阻容降压电路图;阻容降压原理及电压电流计算方法;阻容降压电路应用说明。(资料下载)
* 变压器降压与电阻分压有什么区别?
一般交流电我们要从高电压那里得到低电压是通过变压器来降压的,但我们也知道,通过电阻分压也可能从高压那得到低电压。请请问各位高手, 两者有什么区别?
* 请教:继电器对单片机的干扰问题?
我做了两块板,第一块是在试验板上搭的,第二块出的PCB。结果第一块效果较好;第二块很差。两块板唯一的不同是第二块板器件排列更紧密。由于成本因素,无法使用隔离电源和广耦,单片机、继电器、电机共地,通过阻容降压变出+5V、+12V电源。请问主要干扰是什么?该如何抑制?
* 求助:阻容降压控制LED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弄一个用阻容降压来驱动LED的线路,LED数量为30棵,全部串联,因为以前没有用过阻容降压的方法,所以不敢乱试,电流估计15MA左右就够了,请求各位前辈给予指点,教我怎么计算电容容抗和起降压电阻阻值等才能符合我的要求,还有就是降压后整流是用半波还是全整好?
* 怎样将220V降压成12V?
怎样把220V电压降压成12V(不用变压器),负载是一个电脑用的散热风扇~!应该要串联一个多大阻值和功率的电阻?
* 降压电路的拓扑分析与实现
本文对降压电路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以及仿真和计算,并针对目前市场中缺乏用于高压DC/DC变换器的情形,设计了一个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降压变换器。实验结果表明,这种降压斩波器工作正常,完全符合市场的需要。这种电路可用于IPM/MCU驱动和供电、LED显示、继电器和交流开关等的小功率供电的场合。因为这种电路构成成本较低,因此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 这个三相电容降压电路,哪里有问题?
要做一个三相电源保护电路,电源采用电容降压,三相电源通过电容降压,二极管整流,压敏电阻保护,经限流电阻,TL431稳压得到12V。继电器由过压辨别电路(未画出)驱动,当出现过压时,继电器释放,切断三相电源。实验发现继电器和三极管会坏,大都发生在继电器动作后或上电瞬间。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 阻容降压为什么不能用确定电阻替换电容?
关于阻容“分压”的电路:理解电容容抗确定频率下限流 I* R(负载) =负载电压 无功耗。那为什么交流不用串联电阻分压 再加 后续电路半波整流什么的?谢谢。
* 请教高手电容计算方法!
现手上有款产品:直接连接220VAC电源,需得到12的直流电压。用电容并联电阻的办法进行降压限流后得到AC16V,电流2A的电路。如何计算电容、电阻的参数。该选怎样的元件??谢谢!
* 请教阻容降压中的一个问题?
我的阻容降压电路中,电容为1uF/275VAC的X电容,后续串接了一个47欧2W的金属氧化膜电阻,采用半波降压电路,现在有个问题,这个电阻有时会烧掉,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 请问可以用电感降压吗?
过年的时候在家都喜欢用电磁炉打边炉。它内置的保护电路只要电压高于240V就自动断电!(每次都要开几个大功率电器才能用它!郁闷s)用电压表测了测电网电压,晕!有250V高!!!在这里想问一下大虾们,如果串联一个电感可以使电压降低吗?
* 有没有直接从220V降压至12V的管子?
本人想用在LED照明上降低成本。现在找到了AC220V直接整流DC220的快子,还差DC220降压12V的块子。
* 如何精确地分离交直流信号?
我用的是涡流位移传感器,供电为-24V,由于安装间隙产生的直流量为-12V左右,振动产生交流部分约为150—200mV。现需要将交直流精确地分开处理,对振动产生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处理,对直流量降压后采集,自己用电容隔直效果很差,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处理?
* 如何计算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电阻用多大的阻值?
我想做一个220V/AC降到3V/DC 60ma 的阻容降压电路,我计算出电容用1UF的电容,但是降压电容上并联的那个放电电阻不知如何计算用多大的。哪个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流过电阻的电流是什么样,有没有具体的工式?
* 关于电源输出的滤波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降压电源输出的滤波(低通)的电容和电感怎么计算的啊?纹波系数怎么控制?
* 求助:二极管型号选取?
我现有一个2.8V的直流电源,但系统中还需要一路1.8V电源;不想用LDO,打算直接用二极管降压获得1.8V电源。1.8V 电源支路,通过的电流为10mA~25mA;请问谁能帮我找个能在这个工作电流范围内,正向能降压1V的二极管?
* 求助:220AC---15或5V/DC的转换?
1.采用开关电源。2.采用电容降压再稳压,但要考虑安全问题,地盘是带电的。3.建议购买电子变压器,输入220伏,输出12V,价格相对便宜些最大有达80瓦功率的,然后动手改动输出次级线圈圈数,升降到你需要的电压值,输出的是高频电压,不是50赫兹了,请注意!
* 请教交流电的降压电路
能用二极管和电容器构成交流电的降压电路吗?
* 如何对输入为中高压的电源进行数字降压?
要设计一个0至200V的可调电源(0V可适当抬高些),灵敏度至少1V。由于负载是容性负载,对电流要求不高,对电源输出正负也没要求。我的想法是先设计个高压稳压电源,再用数字电位器进行数字降压。
* 请大家推荐3.3v降压到1.2v的芯片,要三个引脚的
我上个月去赛格买了十片fan1589t的芯片,这个月用发现实现不了由3.3v输入1.2v输出的规定要求,只能输出3v左右。
* 阻容降压控制高亮度LED?
我想在220V交流电路中用阻容降压来驱动10只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请各位前辈指点电阻和电容应如何选取?
* 用电容降压电路不能通过谐波检测?
用电容降压线路,在谐波检测时不能通过,各位同仁有什么办法可解决此问题?
* 阻容降压电源\电容噪音问题?
采用阻容降压电源,电容发出"吱..吱.."的声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
* 用阻容降压时,电阻的阻值和电容的容值怎样计算?
用阻容降压时,电阻的阻值和电容的容值怎样计算?
* 请问电容和电阻并联后接在220v上,有什么作用?有降压效果吗?
请问电容和电阻并联后接在220v上,有什么作用?有降压效果吗?怎样估算他的压降?
* 求教降压&升压电路&负压电路产生原理
求教降压& 升压电路 & 负压电路产生原理,请各位热心的大侠指教。
* 求教:LM317降压 变压器温度过高?
我在做一款产品的时候 原来用的LM317降压 变压器输出18V,我用317转换成3.3V 是不是因为压降太大了,导致317工作时很烫手,我想了解一下有什么芯片可以输入5-50V?大概输出可调的?有不会发烫的,推荐一下。
* 求一款降压D2D?
要求输入电压12V ~ 24V,输出5V/2A,但瞬间耐流要10A,1美金左右,请各位帮忙推荐。
* 求教:电容降压LED驱动电路
最近看到不少电容降压式LED驱动电路,明白了其原理后想动手做一个LED灯,但有些问题还搞不明白,请高位高手指教。
* 求助: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方案选择问题
我做了块一个微弱信号放大电路,具体讲就是个光纤微弱光电信号的放大电路。现在我用直流电源的是从市场买来的常见的开关电源模块,30几瓦的那种,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有几百毫伏的交流纹波,挺大的。我想请教这个问题:对于这个信号的放大电路,用什么样的电源方案能得到较干净的电源呢?
*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也有0.2V左右降压,为什么能把音频完全静音?
在音频输入的静音电路里,三极管饱和导通后,能通过交流的音频信号吗?集电极可是没有直流的。还有,三极管饱和导通后,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也有0.2V左右降压,为什么能把音频完全静音?
* 请教解决lm324在电源开关时电源波动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用RC和全桥整流的电源通过稳压管和一个7824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供LM324工作,通过LM324的电压比较器来驱动一个22K电阻串上一个9014的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继电器上串了一个LED指示灯,电路工作没有问题,可就是没法解决在每次开关电源时LED会有闪亮和继电器吸合的动作,一直没法解决。我在降压电容前加了一个10欧1W的限流电阻也没有作用。恳请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 定时器走时不准的原因是降压电源有问题吗?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电路图中是不是有问题。 稳压管在这种情况下会被烧毁吗?其中,负载是8hz的电机,负载电流大概是10mA, 如果电源部分没有问题,那问题最有可能是在哪里呢?
* 阻容降压电源的一些疑问,请大侠看下!
这是本人设计的一个水温控制系统的电源部分,MOC3041与后面的可控硅电路都有了,现在设计一个电源电路与控制电路,成本在4元左右。请大家看下电路设计的是否合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