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n12问题

楼主(2010-05-30):
PB,PC设置为输入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但PB设置为中断输入PC设置为输出,为什么端口中断不响应了?

网友A:
SH66N12这颗的PBC中断,无论PB,PC为输入还是输出,只要有下降沿产生,就会产生IRQ

楼主:
那如何设置呢?

网友B:
相应的IE使能,则可响应中断

网友C:
PB,PC设置为输入确实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 啊

楼主:
PB,PC设置为输入确实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 啊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的问题是后者

楼主:
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