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降压电路或芯片

楼主(2010-05-30):
一个500v左右的直流电源. 我想将他降到3V直流给MCU用.  电流只有50mA左右. 希望电路简单可靠.能否推荐一个参考电路. 如果是该3V和500v直流电源共地的话又应该如何设计这个直流降压电路? 谢谢!

网友A:
很难。
不是技术上困难,而是成本上困难。
别看这么小功率,楼主要的电源无法采用便宜的通用元器件,需要特殊设计,数量又是很少,所以成本很高。
最好是另外想办法给MCU供电,别在这个500V直流上打主意。

网友B:
500V直流,貌似380交流整流而来、、、、

楼主:
能否采用简单的电阻分压?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在乎500V*50mA=25W的损耗。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看来还的想其他办法

网友C:
电阻加稳压管串联吧,稳压管稳在5v,电阻取大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使用PI的LNK304构造成BACK电路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输入滤波电容要用400V的串联使用。

网友E:
哪来的500V?
为什么一定得在500V上打主意?
还有500V上有电流不?
用个电流互感行不?
如像3楼所说。
从交流取得不更好点吗?

网友F:
直接用7805再接個電阻算了,何必非要從500V分壓

网友G:
这个真有难度

网友H:
换个思路吧!

网友I:
损耗会很大吧!

网友J:
外接个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