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50分,只为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30):
最近想确定下来专心学一种语言(Verilog or VHDL),只是不知如何选择,在这里我特地散分,以求过来人的观点,谢谢!

网友A:
我公司是用VHDL,但社会上用Verilog的多。主要是如果你的设计要转化为IC,你还得通过Verilog 语言,从这一点看。Verilog的更流行一些,如果只是做算法的话,VHDL好一些。希望你有自己的决定。记得一点是,不要二种语言一起学,否则你会一直处在比较当中。

网友B:
学Verilog 吧,用的人多,也容易学。

网友C:
我要10分!!!
你如果对硬件电路比较熟悉,建议你学vhdl;
如果你对c语言(上位机)比较熟悉建议你Vlog.

网友B:
呵呵,先入为主很正常。

既然你都已经学了VHDL了,那就一直用它用到很熟、很精再去学其他的,不然两者很容易混淆的。
VHDL偏向于硬件逻辑,Verilog更偏向于算法些,一般应用的话有数字电路基础的话学VHDL语言确实容易些,毕竟很多时候都是在搭硬件逻辑。

而复杂的IP核则用Verilog 更好描叙一些,就好比汇编与C,只是语法差别没有那么大而已。

网友D:
我粗步学过VHDL和Verilog ,可能我对硬件和汇编比对C语言更内行些,感觉VHDL通俗简洁些.

网友E:
而接触过,所以不能给楼主建议

网友F:
建议学Verilog

网友F:
建议学Verilog,Verilog用的人多,容易学。
以前都说Verilog在系统描述方面不如VHDL,但现在不同了,Verilog-2005在在系统描述方面甚至比VHDL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现在在国内能见到的顶多是Verilog-2001

网友G:
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了。。。哈哈
我也觉得先把精力放在一个侧重点上,先把你有点熟悉的语言用熟练了。。。

网友H:
建议楼主学Verilog,人多力量大吗!!!:)

网友I:
Verilog的关键字短,嘿嘿
这是一个学Verilog的好处吧,呵呵

网友J:
我是学的verilog  感觉还是verilog好学  但是有时需要看别人用vhdl写的程序
所以我感觉还是精通verilog 用来写程序     再熟悉一下vhdl,能看懂程序就好

ps:我不要10分  给5分行不?

网友K:
强烈建议楼主学verilog,因为verilog和C很相似,以后如果去搞C开发业很方便。VHDL相当汇编,很难记。VHDL只在高校学过,现在基本用verilog

网友L:
1、看自己的兴趣在哪方面
2、社会上verilog用的较多,可选择学习
3、专心研究一项,一通百通

网友M:
感觉VHDL比较难

网友N:
我进来时顶7楼的,不管对不对,只顶这个风格。

网友O:
其实学那个都无所谓,存在就是道理。这个语言能够发展到今天,必然都有它的优秀地方。用心去学习一门就得啊。

网友P:
推荐Verilog,大部分国内公司都在往这种语言普及

网友Q:
学那种不重要,只要精通一种就行,能够精通两种更好。关键是应用。

网友R:
verilog 用的多一些 相对好理解

网友S:
学Verilog吧,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T:
如果你确实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贪容易,随大流。下了苦功总是会有回报的。
两者其实类似低级语言和高级语言的差别,看你实际侧重的方向吧。如有可能精通一个,能看懂另外一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当然,如果有精力,两个都能精通自然更好。

网友U:
我一开始就学Verilog,现在就一直用她。It's OK!

网友V:
我也是初学者,我选择了Verilog。
我朋友在华为,他们公司主推verilog,估计他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

网友W:
还是学verilog吧,现在企业开发都是verilog

网友X:
verilog 语法更加随意一些,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哪种用着顺手就用选哪个吧

网友Y:
Verilog 的语法接近C 所以有C基础的学起来都还比较亲切
不过千万别忘记你是写的逻辑
不是C

网友Z:
哎.我都41楼了.

网友AA(2010-07-02):
强烈建议学Verilog,我之前也是学VHDL的,但是为了工作需要都改学Verilog了,个人感觉Verilog更容易上手,并且现在很多公司都用Verilog。

网友AB:
我也不知道学啥

网友AC:
国内许多大公司都用verilog,它和C相似,好理解吧,

网友AD:
楼主真人,我也在徘徊···加个好友嘛,交流下··

网友AE:
好吧,看了这么多回复,我很欣慰我学的是Verilog  哈哈

网友AF:
还是学习verilog吧。
比较容易上手,且在业界比较流行。
验证的话,以后更多的会用system verilog。

网友AG(2011-05-01):
我两者都要学 。。。。嘿嘿

网友AH:
学verilog吧,我感觉现在用verilog的多些,VHDL不好学

网友AI:
verilog语言在在行为级和门级建模有一定的优秀 VHDL语言在高级如系统级建模比较好  不过对于有C语言有基础的人来说学verilog语言 verilog现在比较通用 VHDL语言好像在德国用得比较多一点   我的观点是语言只是表达思想,主要还是学习硬件并发性的思想这才是关键

网友AJ:
Verilog 吧。有C语言基础,很快上手的。

网友AK:
我来说几句:1、如果你只是用于比较硬件的,比较具体的电路的实现设计,用哪种都没有关系。
            2、如果你以后会偏重算法的实现和系统级的实现,用Verilog吧。毕竟现有的平台实现和实现验证都是从C中扩展而来的,不论是基于过程的实现验证还是基于对象的实现验证,就不用说是面向对象的实现验证了。
            3、目前至少不知道有没有基于VHDL系统级的验证方案,是否有相应的转换工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综合以上的说法,所以我建议你考虑用Verilog。

网友AL:
我们学了VHDL..现在要学verilog了。。。后者社会上用的更多而且更好用

网友AM(2011-06-25):
哪种语言都无所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想。没有思想光学语言没用的

网友AN:
verilog用的较多

网友AO:
建议学verilog,首先,verilog比较容易学,与c相近。其次,大部分公司都是用verilog,特别是外企或国内大型企业
引用 网友AP:

up

网友AQ(2011-11-08):
大众化表示实用

网友AR:
VHDL是难一点

网友AS:
verilog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