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I/O口问题

楼主(2010-05-30):
ARM7的I/O口问题
我用的是三星44B0
1、 假如一个I/O口如G口被设置成输出,同时在G口上又外接着3.3v的电压,那么G口的数据寄存器PDATG始终是高电平吗? 这里我很不解,G口已经被设置成输出,那么就是CPU往数据寄存器PDATG上写数据然后输出去,但是这外接的3.3V电压对数据寄存器PDATG有影响吗?
2、 假如G口被设置成输入,那么还可以往数据寄存器PDATG上写数据吗,因为理论上G口被设置成了输入,数据寄存器PDATG就是对应着外接电路的电平值,CPU再去读取PDATG上的值,但是此时可以写PDATG吗?
3、下面是我的关于G口的设置,调试结果却很有问题
  rPCONG=0x55;//G口4567位设成输入,0123位设成输出
  rPUPG=0x00;//全部上拉
  rPDATG=0x0f;
    我在调试时,在内存里看,PDATG的低四位却一直为E,可是我写的是0x0f啊,应该是F才对啊,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外接电路对第0位有影响,可是我对低四位设置的输出啊
请各位帮忙解释下问题的原因,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