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指点关于keil51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由于刚接触单片机,编程关于HT1621驱动的程序,不知#include <AT89x52.h>与#  include<reg52.h>有什么区别。我选用单片机的是ATEMIL 的AT89C52应该选用哪个头文件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KEIL的话,你在#include<xxxx.h>的地方点下右键,选择open document<xxx.h>选项,就可以看到这个头文件的内容了,你再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区别。基本上这两个头文件没什么区别。

网友B:
选用单片机的是ATEMIL 的AT89C52的话选择的头文件是#include<reg52.h>,对应的

网友C:
在C文件中,单击右键,KEIL自动插入合适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