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求余时出错

楼主(2010-05-30):
用四个数码管显示一个X千X百X十X的一个数字,
千位码是用这个数字除以1000,剩下的位原理类似,用除或者取余的语法来达成。
问题出现:编译时发生错误,除数只能用2的整次幂。divisor must be a positive constant power of 2

如:     num1    <= counter1%10;
            num2    <= counter1/10%10;
            num3    <= counter1/100%10;
            num4    <= counter1/1000;

但是我在看网上的有些网友的代码时,他们的程序里是可以直接这样实现的。这是不是跟芯片有关?

网友A:
与芯片、综合器有关,对除法、取余等操作有些综合器不支持~

楼主:
那我要实现以上功能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谢谢指导

网友B:
比如除法器,就是用FPGA内部逻辑资源搭建,网上有很多除法器的实现方式,可作为参考~

网友C:
FPGA是逻辑门电路,所以要考逻辑方法实现除法器,因此不支持除法综合。

FPGA做数据处理太差啦!

网友D:
回复 网友C:

FPGA做数据处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现在很多FPGA都集成了乘法器 FFT等IPCore,算法处理同DSP不相上下,如果只是IPCore,为软核的话,根据自己程序的写法和芯片的架构有密切关系,所以FPGA数据处理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如果用FPGA专做算法,不推荐,但是掺杂有数据处理的综合设计FPGA优势明显

网友E:
用减法就可以了,比如4567,先求千位的数字N4,再求百位数字N3,十位数字N2以及个位数字N1

int N4 =N3=N2=N1= 0;
int i;
int value = 4567;
while (value >= 1000)
{
      N4++;
      value -= 1000;
}
while (value >= 100)
{
      N3++;
      value -= 100;
}
while (value >= 10)
{
      N2++;
      value -= 10;
}

N1 =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