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3.3V推挽输出的引脚如何控制5V继电器?

楼主(2010-05-30):
我有一个3.3V推挽输出的引脚,如何控制额定电压5V,额定电流100mA的继电器?
电源为5V,晶体管压降0.7V会使得继电器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请问高手指点

网友A:
加个三极管就行了啊

网友B:
“晶体管压降0.7V会使得继电器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晶体管饱和压降一般没有0.7V那么高,通常可以低到0.1~0.2V。
继电器绕组电压低0.2~0.3V,也不会不稳定。

楼主:
可否给个具体的图?万分感谢

网友B:
4楼:
一共两个元器件,还需要画图?
3.3V推挽输出的引脚经一支电阻(限流用)接NPN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三极管集电极接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