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为什么加上按键程序就出错呢?

楼主(2010-05-30):
以下是我写的一个想用按键来控制PWM的占空比的程序,当我把always @( clk48M, key_up, key_down)这条按键功能的语句注释掉时会有正常的波形输出,但是加上后就没有波形了,只有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语法不正确嘛?请高手指导。。。

module pwm_up_down(
                    clk48M,
                    RSTn,
                    key_up,
                    key_down,
                    pwm_out
                    );

input       clk48M;
input       RSTn;
input       key_up;
input       key_down;

output      pwm_out;

parameter   cnt_top=26'd960000;     //F=50hz

reg     [25:0]  clk_cnt;
reg             pwm_out;
reg     [25:0]  pwm_val=26'd48000;      //duty_cycl = 1ms;
always @(negedge clk48M ,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egin
            clk_cnt <= 0;
//           pwm_val <= 26'd48000;

        end
        else
        begin
            clk_cnt <= clk_cnt + 1;
            if(clk_cnt == cnt_top - 1)
      begin
          clk_cnt <= 0;
      end
        end
end

always @(pwm_val,clk_cnt,clk48M)
begin

    if(clk_cnt < pwm_val)
    begin
        pwm_out <= 1'b1;
    end
    else
    begin
        pwm_out <= 1'b0;
    end
end

/*always @( clk48M, key_up, key_down)
begin

        if(!key_up)
        begin
            pwm_val <= pwm_val + 26'd1000;
        end
        else if(!key_down)
        begin
            pwm_val <= pwm_val - 26'd1000;
        end
        else
        begin
            pwm_val <=  pwm_val;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最后一个模块采用时序逻辑设计,请注意时钟频率(确保能正确检测到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