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哪类产品的开发调试一定要用示波器?

楼主(2010-05-30):
(无正文)

网友A:
绝大多数产品都应该用。手边有示波器,往往可以节省开发和调试的时间。所以购置一台示波器是值得的。

网友B:
只要有连续变化状态的都要用到,指示灯/电压表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C:
哈哈 当然是要看波形的时候,就需要示波器了啊。。。

网友D:
如果要说一定要用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模拟的。

网友E:
应该是这样说的:

当使用最普通的工具没办法解决问题时,
显波器很可能很快地能帮你找到问题点在哪,

还有一些不稳定的故障.
如:纹波/时钟/复位/地址/数据等
因为这些信号你测电压时,只是一个平均值.并不能看到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