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FS250不用的模拟引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0-05-30):
要画个250板子,只用了4个模拟端口,剩下那些没用的怎么处理,需要特别拉到地还是直接悬空就行,另外,如何把模拟引脚直接作为数字输入?修改DENxy就可以吗?按书上说的当作为数字输入的时候,信号从模拟模块宏单元对应的DAxOUTy引脚输出,这个引脚对应实际芯片上哪个脚吗

网友A(2010-07-23):
剩余引脚不做处理,悬空即可,模拟引脚用作数字输入,只需加一个宏单元即可,输入则为需要数字信号输入的模拟引脚,输出则为你要的数字输入信号。类似于一个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