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用Designer进行布局布线时,为什么会有端口的缺失

楼主(2010-05-30):
我写的一段程序,在对端口进行引脚分配时,找不到ctl这个输入端口,这是问什么啊?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module fenpin_clks(clk,rest,ctl,clk_s);
  input        clk,rest,ctl;
  output       clk_s;
  reg          clk_s;
  reg[25:0]     count;
  parameter    N_H = 48,N_L =48;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est)
        begin
          count <= 1'b0;
          clk_s <= 1'b0;
        end
      else  if (ctl)
               begin
               if ( count < N_H/2-1)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else
               begin
               count <= 1'b0;
               clk_s <= ~clk_s;
               end
               end
            else
               begin
               if ( count < N_L/2-1)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else
               begin
               count <= 1'b0;
               clk_s <= ~clk_s;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写代码养成个好习惯,见到Always块,最好用Begin...end块括起来,这段代码语法上没什么问题,ctl信号被综合器优化掉了,因为它为高位低结果一样,所以该信号不起作用,建议你设置成不同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