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之二怎么点亮流水灯请各位大侠继续指点!

楼主(2010-05-30):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O;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void main()
{    delay()
      while(1)
     {
        delay();
        led0=0;
        delay();
        led1=0;
        delay();
        led2=0;
        delay();
       }

}
      delay()
    {
      i=5000;
      while(i--);
      i=5000;
      while(i--);
   }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调用函数出错在哪里?

楼主:
上面如果应该更改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
        led0=0;
        delay();
        led1=0;
        delay();
        led2=0;
        delay();
       }

}
      delay()
    { int i;
      i=5000;
      while(i--);
      i=5000;
      while(i--);
   }

三个流水灯发光,但是delay 没有被调用!

网友A:
看不懂,第一个程序有什么问题?第二个程序怎么知道没有被调用??

楼主:
也就是说怎么在主函数中调用delay,下午我这样调试成功了!#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int delay(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60000);
        led0=0;
        delay(60000);
        led0=1;
        delay(60000);
        led1=0;
        delay(60000);
        led1=1;
        delay(60000);
        led2=0;
        delay(60000);
        led2=1;
       }

}
     int delay(int z)
    { int i;
      i=z;
      while(i--);

   }
请大家想出简单一点的成寻

3# NE5532

网友B: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调用循环头文件
#defien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en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void init()//初始化
{
        P1=0xfe;//点亮第一盏灯
}
void delay(uint z)//1ms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emp=_crol_(temp,1);//循环左移
                delay(300);//延时300ms
                P1=temp;        //把temp赋给P1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