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74ls245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我将G 和DIR 都直接接的地  信号由b到a。电压由7805提供   其 他各引脚悬空,
然后插上电源几秒钟后7805就非常热了
没找到有短路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7805输入电压多少?输入电流多少?LS245的工作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