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0-05-30):
sh69p56有两个晶振,但是是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要实现时间的正确运行怎么才可以做出一个时基?

网友A:
你是要实现什么呢?

楼主:
用LCD实现一个实时时钟的显示

网友B: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嗯……这个到没有

网友B:
跑低频就行了吧

网友A:
那样不至于处理按键其他模块的速度明显延时?

网友B:
其实即使有高低频频繁切换也没有关系

网友B:
规格书的TIMER0的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

网友B:
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

网友B:
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

网友A:
那样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楼主:
那样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

楼主:
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别想了,只有一个办法:使用时钟芯片

网友C:
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
引用 网友B:

正解,谢谢解答

网友D:
切换到高频是,低频会不会关掉?

网友C:
切换到高频是,低频会不会关掉?
引用 网友D:

不会关掉,低频常开

网友E:
肯定不会啊

网友:
这样啊,那只好收回18楼所说的话。【18楼:别想了,只有一个办法:使用时钟芯片】
不过19楼给人一种错觉,还以为在谢我呢【19楼:正解,谢谢解答】

网友F:
这样啊,那只好收回18楼所说的话。【18楼:别想了,只有一个办法:使用时钟芯片】
不过19楼给人一种错觉,还以为在谢我呢【19楼:正解,谢谢解答】
引用 网友G:
;P

网友D:
不会关掉,低频常开

了解,谢谢warm_ice.

网友H:
肯定不会关啊,呵呵

楼主:
了解,谢谢warm_ice.
引用 网友D:
同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