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s1302的时间调节问题

楼主(2010-05-30):
请教一下各位,DS1302用键盘调节时间的时候,应该是时间调整的值写到内部的寄存器的吧,但是我是了好久都不行,初始化时的数据就可以写的进去,写数据子程序中第一步就把禁止更改那位打开了
各位大大,请赐教

网友A:
"初始化时的数据就可以写的进去"  是通过仿真软件 发现数据写进去的吗?
我以前写的ds1302时钟程序就没考虑到禁止更改的位,因为默认就是可以改的,运行没有问题.
不太清楚你的问题在哪.  我的邮箱: xbd2048@qq.com, 可以共同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