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25在充电器中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5-30):
大家好,我用IR2125建了一个BUCK电路给24V电池充电,输入端IN(标注是MOD)的信号是幅值5V、频率为100KHZ的PWM,图如附件1所示,当BAT+与BAT-之间只接入电阻时IR2125的HO端有方波输出,但是换成电池负载时就是没有有效波形。另外根据IR公司的资料DT94_01里的图1(见我的附件2),当CO电容容量是自举电容(CB)10倍以上时就有充电电流流过自举电容,即使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此时应该有波形输出吧?但是我的CO电容容量无论是47uf还是470uf就是没有波形输出,很是不解。另外此电路也是仿制AN-978资料第23页中的关于在BUCK电路中应用(第23页)中的图25(见附件3),AN978完整资料见附件4,DT94-01完整资料见附件5

ADD  (109.47 KB )

楼主:
恳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没有IR2125的HO端没有方波输出,谢谢!

网友A:
嗯,LS正解。

在47uF电容上并联1k电阻即可。

楼主:
谢谢XWJ,今晚按你说的在电容上并联或在MOS的S极与地之间加了一个1K的电阻,果然有波形输出了,非常感谢XWJ!!!

网友A:
24V下1k电阻的功耗超过0.5W了,所以这个电阻必须加大才行。

具体加大到多少合适就要靠你自己去试验了:)

网友B:
接电阻mos的s端为0V
负载24V的话,15V驱动太低了。
原本3楼的帖子不小心被删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答复,我已经电阻调成5K,能出波形且电阻也不发热了。谢谢各位!
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将BQ2031充电芯片发出的100KHZ、5V幅值的PWM信号(跟我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一样)接到IR2125后,BQ2031的MOD端就停止发出PWM信号,就是图中MOD端的信号,去掉跟IR2125的连接后,它又能发出PWM信号,很是不解。如果各位对TI公司的BQ2031充电芯片有所了解的话,请指点一下。详见发在TI的新贴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58.html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C(2011-03-23):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Vcc的值能取5V吗?Vcc的取值受哪些因素限制?如果上图中mos管的栅极电压在9V左右,能否使用IR2125进行驱动?(电路采用buck-boost型,不采用上图的结构),新手刚开始接触mos管的驱动问题,打算使用IRLML2803,输入电压在6~9V,输出电压在3.3~12之间可调,采用buck-boost型电路,数字控制。还请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C:
嗯,LS正解。

在47uF电容上并联1k电阻即可。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Vcc的值能取5V吗?Vcc的取值受哪些因素限制?如果上图中mos管的栅极电压在9V左右,能否使用IR2125进行驱动?(电路采用buck-boost型,不采用上图的结构),新手刚开始接触mos管的驱动问题,打算使用IRLML2803,输入电压在6~9V,输出电压在3.3~12之间可调,采用buck-boost型电路,数字控制。还请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D(2012-04-07):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输入端IN(标注是MOD)的信号是幅值3.3V、频率为1KHZ50%占空比的PWM,IC2125换成IC2106,15V芯片电源换成11V,36V外接电源换成15V,IRF540N换成IRL2505,门极驱动电阻换成22欧姆,电感改为230uH,电容改为2000微法,被充蓄电池为12V,这个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