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侵入检测VDD断电无效?

楼主(2010-05-30):
STM中 当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  为什么我在VDD断电的时候改变电平居然没有清备份寄存器?

网友A(2024-04-28):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关于STM侵入检测VDD断电无效?

版主,你指向的这个帖子里但凡有任何一丁点有用的信息,也不至于一点信息都没有

如果VDD在,检测入侵用的也是Vbat电源,那说明硬件肯定没问题。
但VDD断电后入侵检测无效是因为入侵的检测方式配置有问题,电平模式 边沿方式,预充电 分频 都怀疑影响。
另外,版主不能这么水呀。有损身份

网友C: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还有效吗?

网友D:
是不是还是设置存在问题导致问题的

网友E: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F:
软件配置有误

网友G:
外部噪声、电磁干扰或硬件故障等都可能导致侵入检测功能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还有效吗?

那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