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H352芯片的双串口卡,在fedora10里不认

楼主(2010-05-30):
买了块双串口卡,是CH352芯片的,在redhat9里可以很好的用,但在fedora10里报找不到设备!哪位能告知一下解决办法的。

网友A:
fedora10是极不稳定版

都用centos取代RH

楼主:
bug是比较多

楼主:
桌面用centos有点不太自然。

网友B:
要么找驱动,要么就去另外买一个,反正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吧.你是换了LINUX不行.肯定是驱动和新的版本不配套.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不查找。找个稳定版本的Linux轻易的不会换,经不起不折腾。。。。。。

楼主:
原来一直是用redhat9,现在连硬盘都不认了,不换能行吗?

网友E:
和什么发行版fedora 10 没关系;
只和内核有关系吧,只有二进制驱动,内核不断演进,不知道这个驱动是怎么适应的
试试吧
把 ch35x_80x86  拷贝到 /sbin/
修改脚本 /etc/rc.d/rc.local
在最后一行添加
/sbin/ch35x_80x86

重启,看看有没有/dev/ttys2    /dev/ttys3

楼主(2010-06-29):
其实这东西不能用,看来得问问沁恒了

网友F:
找不到设备,就先确认下为什么找不到设备?
是没驱动,还是驱动有问题。同时,根据所能获取到的信息(比如驱动或内核的一些信息),善用google。其实——这样的事情没多大的事。若想简单点的,就找个新点的、大众化的系统装上就是

楼主:
LS的,狗狗上有的东西,俺李冬发还会到这来问啊?!
一般人2个月搜不到的东西,我在1个小时内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