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 download问题

楼主:
香主及各位高手好,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STM32F103ZET6+Jlink download 内部norflash,出现如图片中的问题。但是我download另外一个程序就正确,并且可以debug。看看设定也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香主和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了。

网友A(2010-05-30):
尝试下在main()中起始处,添加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是keil中RAM的地址设定有问题

谢谢楼上的关注,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