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灭弧

楼主(2010-05-30):
继电器JQF-63F 60A交流继电器,DC12V驱动,实验电流220V 35A左右就有很大的拉弧了,继电器的透明塑料壳都熏黑了,曾用2W51欧的电阻和105的CBB电容串起来并在触电上灭弧,效果很小。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不知道灭弧用的压敏电阻能不能派上用场,如果有试过的人,望能够提供个型号,说明下电路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A:
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

网友B:
负载是电机或感性负载?这个学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楼主:
是交流电,而且负载就是灯泡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固态继电器呢?

2楼:
220V
一般是AC-----但得LZ证实.

网友B:
楼主两大问题:
1,灯泡的启动电流约为额定工作电流的10-11倍,60A的触点容量显然不够,十分容易在吸合的一瞬间粘在一起;
2,JQF-63F 是银触点继电器,继电器通常是没有灭弧装置的。需要改用接触器,接触器是有灭弧室的;

网友A:
嗯,一定得分清楚是继电器还是接触器。

楼主:
产品要考虑成本的,比较低端的东西

网友B:
那也不能把拖拉机发动机装私家车上啊

网友C:
那也不能把拖拉机发动机装私家车上啊
引用 网友B:
;P

网友D:
建议改用接触器,大电流的继电器都会拉弧
还可以考虑磁保持继电器,上次询问厂家说是需要增加1.5的余量,看你的实际情况了,磁保持继电器成本略低于接触器。

网友E:
灭弧一般都是指交流吧

网友A:
LS,直流更得注意灭弧!

网友F:
12楼:
直流灭弧比交流困难得多。

楼主:
要用6个这样的大继电器 换成接触器的话 ,我滴神啊

网友G:
如果在继电器的一对触点上并上电容,可不可以呢?

网友H:
绝不可以在触点上并电容。
换接触器或可控硅吧,继电器再多再大都不行

网友G:
在继电器触点上并上一个RC电路来吸收拉弧,给拉弧一个释放的空间,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G:
我现在正在试着这样做,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电容和电阻的值不好掌握,我现在用的是0.1UF/400V电容和100欧的电阻,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I:
400V耐压的电容会不会不够?

网友G:
要不这个RC吸收电路接到它的感性负载上,而不是继电器的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