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程序问题(很诡异)

楼主(2010-05-30):
A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定义要发送的数据

void uart_init()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
        TMOD=0x20;
        TH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50;
}

void shakeHand()                                        //握手信号
{
        do{
                          SBUF=0x01;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while(SBUF!=0x02)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sendData)          //发送数据程序
{
          SBUF=sendData;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j=0;

        uart_init();

        shakeHand();

        for(;i<strlen(sendData)-1;i++)
                send(sendData);
}

void main()
{
         send_char();
}

B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data[15]={};
uchar count=0;

void baudrate_code(uchar a)
{
        switch (a)
        {
                case 0:        TH1=0xfd;break;
                case 1:        TH1=0xfa;break;
                case 2:        TH1=0xf4;break;
                case 3:        TH1=0xe8;break;
                default:TH1=0xfd;
        }
}

/******************* AB机握手时钟 **********************/

void resettime(void)
{
        EA = 1  ;                                /*开全局中断*/

        TMOD = 0x21 ;                   /*定时器0方式1  定时器1方式2*/

           TH0 = 0x3C ;                   /*定时器0 50MS定时*/
        TL0 = 0xB0 ;
        ET0 = 1 ;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T0  */
        PT0 = 1 ;                                /*定时0 高优先级*/
}

void stoptime(void)
{
        TR0 = 0 ;
}

void int50ms(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实现波特率自动跟踪
{
        TH0 = 0x3C ;
        TL0 = 0xB0 ;

        count++;
        if(count>3)
                count=0;

    baudrate_code(count);
}

void uart_init()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
        TMOD=0x20;
        TH1=0xe8;
        PCON=0x00;
        TR1=1;
        SCON=0x50;
}

void shakeHand()                                   //握手信号
{
        resettime();
          do{
                  SBUF=0x02;

                while(TI==0);
                         TI=0;

                while(RI==0);
                        RI=0;
          }while(SBUF!=0x01) ;
               stoptime();
}

unsigned char receive()                      //字符接受程序
{
        while(RI==0);
                RI=0;

        return (SBUF);
}

void receive_char(void)
{
        uchar i=0;

        uart_init();
          shakeHand();

        do{
                receivedata=receive();
                i++;
        }while(SBUF!='f') ;
}

void main()
{
        receive_char();
}

这是一个双机通信的程序,具有波特率自动跟随功能,可是如果去掉A机代码中那句红色的语句(那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定义的j变量根本就不需要),通信就不能成功,研究了半天没研究出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把优化去掉试一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优化?能说清楚点吗,不太懂,谢谢啊。

网友B:
那句的实际意义只有一定的延时功能

网友C:
一个字符串必须以NUL字节结尾。

青石兄字符串的概念:一个字符串必须以“NUL”字节结尾!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     //定义要发送的数据
.......
  for(;i<strlen(sendData)-1;i++)
                send(sendData);

所以,你的sendData[]字符串最后少了一个'NUL'字节!于是,这个字符串成了没有结尾的无固定长度字串。当你用i<strlen(sendData)-1;获取字符串长度时,i=随机无限数,直到它找到一个‘NUL’(0x00字节)为止。于是程序崩溃了。

    当你定义了一个 uchar j=0; (恰好是NUL字节)

幸运啊!这个局部变量j=0;恰好被编译器分配在了全局变量sendData[]的后面,(也许前面还有一个i )充当了NUL字符串结尾,于是字串有NUL结尾啦,程序正常啦。

网友D:
冷漠现在转为教授了~~~

网友C:
教授满大街都是,冷漠只有一个。

网友B:
发错了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这个也能想到,膜拜一下~~~那我修改修改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我想的差不多,可是放了一句_nop_()代替它,没有用,所以应该不是,5楼很有道理~~~不过还是要谢谢啦~~~

网友E:
确实,用错函数了
strlen是对字符串操作的;用sizeof就没问题了

楼主:
把sendData[]里面的内容改成了"abcdef"还是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啊,难道还有别的原因?
我决定把那段程序改成这样: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定义要发送的数据

do{                                                                    //发送字符
           send(sendData);
                i++;
}while(sendData[i-1]!='f') ;
回复 网友C:
可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悲剧??

网友F:
void SendStr(char *ptr)
{
    while(*ptr)//字符串尚未结束
    {
        SendByte(*ptr);//发送当前字符
        ptr++;//指向下一个字符
    }
}

void main(void)
{
    ……
    init();
    ……
    while(1)
    {
        SendStr("123456");
        ……
    }
}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悲剧发生在哪了:

NAME        TEXT2
?PR?_send?TEXT2      SEGMENT CODE
?DT?_send?TEXT2      SEGMENT DATA
?PR?main?TEXT2       SEGMENT CODE
?DT?main?TEXT2       SEGMENT DATA
?C_INITSEG           SEGMENT CODE
?DT?TEXT2            SEGMENT DATA
        EXTRN        CODE (?C_STARTUP)
        PUBLIC        sendData
        PUBLIC        main
        PUBLIC        _send

        RSEG  ?DT?_send?TEXT2
?_send?BYTE:
   sendData?040:   DS   1

        RSEG  ?DT?main?TEXT2
?main?BYTE:
          i?141:   DS   1

        RSEG  ?DT?TEXT2
       sendData:   DS   9

        RSEG  ?C_INITSEG
        DB        009H
        DB        sendData
        DB        031H
        DB        032H
        DB        033H
        DB        034H
        DB        035H
        DB        061H
        DB        06EH
        DB        062H
        DB        066H
;
;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ÒåÒª·¢Ë͵ÄÊý¾Ý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sendData)          //·¢ËÍÊý¾Ý³ÌÐò

        RSEG  ?PR?_send?TEXT2
_send:
                        ; SOURCE LINE # 10
        MOV          sendData?040,R7
; {
                        ; SOURCE LINE # 11
;           SBUF=sendData;
                        ; SOURCE LINE # 12
        MOV          SBUF,sendData?040
?C0001:
;           while(TI==0);
                        ; SOURCE LINE # 14
        JNB          TI,?C0001
?C0002:
;                  TI=0;
                        ; SOURCE LINE # 15
        CLR          TI
; }                        ; SOURCE LINE # 16
?C0003:
        RET
; END OF _send

; void main( )

        RSEG  ?PR?main?TEXT2
main:
        USING        0
; {
; char i;
; i=0;
        MOV          i?141,#00H
?C0006:
; do{                                                                    //
;            send(sendData);
                        ; SOURCE LINE # 24
       MOV          R3,#00H
        MOV          R2,#HIGH (sendData)
        MOV          R1,#LOW (sendData)
        MOV          R7,AR1
        LCALL        _send
;                 i++;
                        ; SOURCE LINE # 25
        INC          i?141
; }while(sendData[i-1]!='f') ;
                        ; SOURCE LINE # 26
?C0004:
        MOV          R7,i?141
        MOV          A,#LOW (sendData+0FFFF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7,A
        MOV          A,R7
        CJNE         A,#066H,?C0006
?C0005:
;
;
; }
                        ; SOURCE LINE # 29
?C0007:
        RET
; END OF main

        END

compiling Text2.C...
TEXT2.C(24): warning C214: 'Argument': conversion: pointer to non-pointer
Text2.C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C:
如下写法还差不多:全局变量能做形参吗?按照存储器分配原则,全局变量首先分配在静态存储区,然后是形参动态存储区,那全局变量sendData[]即是静态变量又是动态变量?它占用2倍内存?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ÒåÒª·¢Ë͵ÄÊý¾Ý

void send(  unsigned char aaa)          //·¢ËÍÊý¾Ý³ÌÐò
{
          SBUF=sendData[aaa];
          while(TI==0);
                 TI=0;
}

main()
{
char i;
i=0;
do{
         send( i );
          i++;
}while(sendData[ i -1] !='f');

while(1);
}

网友C:
unsigned char sendData[]="abcdef";             //  能一样么?

网友G:
C语言中数组和指针很多因为边界出问题的现象。

网友F:
写代码的时候规范点就行了,C哪有这么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改了还是没有用,求助啊

网友C:
你的原程序多发一字节都不行是吗?

LZ原来说的通信能够成功(加上  uchar j=0;);经过修改,将原来的: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   修改为: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0'};

加了一字节反而不灵了是吗?(保留uchar  j=0; 原状态不变)你的原程序多发一字节都不行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发送方怎样确定接受方已经将sbuf里面的数据取走了,万一接收方并没有取走而发送方还在发数据岂不是把上面的没有取走的数覆盖了??

网友C:
所以,高级通信技术是按“帧”发送的,每帧可能100,甚至1000字节,——一页书一帧,发送接收方都有几百、几千字节的缓冲器。这是外话。

UART每帧一字节封装,2字节缓冲器,不太现实每字节都要接收方回应。不过,这就像打电话一样,只要连接过了,发送方就只管“说”,不用担心接收方是否听得见。——它肯定全能听得见。9600发送一字节大约1ms,1ms时间接收方能运行大约500条指令。而一条aaa=SBUF;指令只要几us。接收中断的响应时间也是几us,如果中断接收,20us之内肯定能取走了,接收还有一级缓冲,也就是说,(不采用中断接收的话)500条指令里,你不取走都没关系,2ms内,1,000条指令执行完,顾及一下SBUF取走就行啦。有这么编通信程序的吗?

网友H:
利害利害,学习了

网友C:
回21楼:
     SBUF被覆盖的条件是RI=0,当SBUF“满”时,RI=1,SBUF“自锁”,不会被覆盖。只有可能丢失后面接收的数据,——接收器数据无法进入SBUF,只能丢弃了。

    当程序取走SBUF数据时,紧接着清除RI=0,于是SBUF“解锁开门,成为接收器的第1级缓冲器。

这就是SBUF取数指令和RI=0;解锁指令应该顺序先后同时执行的原因吧。

网友C:
看字符串加了' \0 ' 后的输出

下面这句写错了:
     for(;i<strlen(sendData)-1;i++)
                send(sendData);
可以修改为:
       for(;i<strlen(sendData);i++)
                send(sendData );

网友C:
去掉' \ 0' ,正好多输出一字节!

去掉字符串后面的结尾标志'\0'(NUL),正好多输出一字节:uchar i ;  然后以uchar j = 0 ;  充当字符串结尾!

unsigned char sendData[]={'1','2','3','4','5','a','n','b','f' };   // 定义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C:
再把uchar j=0 ; 也注释掉,试试?输出更不可控了。

网友I(2011-01-10):
我用你的程序了,编译都过不去。卡在receivedata=receive();
怎么办?

网友J(2011-05-24):
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