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10-05-30):
如何解决快速拔插电的情况下死机的问题

从您后面的帖子来看,您说的是SH66P22,而此芯片中颖早已停产,特此说明!
                                                            版主:warm_ice
                                                              2010.5.31

网友A:
用的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楼主:
用的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SH66P22

楼主:
我用25写的程序,一切正常啊

网友A:
25的低电压保护设在烧录时的OPTION里面,22的要初始化设置啊

楼主:
不初始化,默认也是打开低电压保护的

网友A:
25的LVR包含2档,2.5V和4.0V,均高于其工作电压;22的LPD电压在1.6~1.7V,低于其最低工作电压2.2V

楼主:
哦,死机现象就发生在这了……

网友A:
对,你可以增加一个快速放电电路

楼主:
这是什么思路?

网友A:
在掉电时使电压迅速跌落到LPD的检测范围啊

网友B:
要使用SH66P22,就按SH66P22的规格书来写程序

网友B:
万一哪个寄存器位置或用法不同,很难查到这个错误。

网友C:
22比25多了一个LPD寄存器。

网友C:
25比22多了个上拉设置

网友B:
硬件定了的话有什么方法在软件方面改善

网友C:
IC已经不工作了,软件没办法啊

网友C:
可以用WDT试一下,如果IC在2.2到LPD电压间还在工作,那还可以救回一部分,但想完全解决比较困难

网友B:
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C:
用SH69P25,抗干扰性很好

网友C:
SH66P22A WDT的设置是由TMO的分频决定的

网友D:
在应用中,防止快速掉电问题-比如大电容储电
一旦掉电又上电,解决复位电路没有充分复位问题

网友E:
申明一下,中颖已不出SH66P22,请用户直接使用SH69P25进行开发。谢谢!

网友F:
25的LVR包含2档,2.5V和4.0V,均高于其工作电压;22的LPD电压在1.6~1.7V,低于其最低工作电压2.2V

那LPD 有何用?

网友C:
有段时间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