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开窗”请问开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30):
“阻焊层开窗”请问开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开窗”就是挖个洞,那个地方没有阻焊层,直接露出下面的铜箔。

因为阻焊层是反的,画了图形的就会没有,所以填充就是“开窗”

网友B:
2楼正解 , S/M层的东西是反的, 有实体图像的地方称之为"open" , 就是无绿漆覆盖区域,一般用来镀金用.
相反,没有图像的地方就是绿漆覆盖的区域了, 这类区域被绿漆覆盖,没有阻止了电镀,所以称之为"阻焊层"

网友(2011-04-15):
solder mask层上面那些方形和圆形的pad就叫开窗。意思是那些地方不用盖防焊油墨的。那些地方一般都是贴片和插件的。所以要开窗,不开窗的话盖上防焊油墨就等于绝缘了,还怎么贴片和插件。。

网友C(2011-06-01):
“开窗”就是挖个洞,那个地方没有阻焊层,直接露出下面的铜箔。

因为阻焊层是反的,画了图形的就会没有,所以填充就是“开窗”
引用 网友A:

是的。阻焊层是负片形式,

网友D(2013-09-27):
我用的是AD09的软件,如果我要在底层散热(用填充功能敷的铜)开窗,应该怎么办?

网友E:
本质就是可焊接的层。

网友F(2014-11-19):
solder层是漏出铜从而保证可以上锡的,那paste层是干啥用的呢,大侠们?

网友G:
直接一點,就是露銅。

网友:
直接说就是露出焊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older层是漏出铜从而保证可以上锡的,那paste层是干啥用的呢,大侠们?

Paste层是上锡层,给焊盘上锡,不过要看工厂,有些是按开窗层上锡的

网友(2015-10-04):
2,3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