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次级

楼主(2010-05-30):
求教 对于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的两个引脚哪个引脚接整流二极管 是怎样规定的  我怕接反所以发贴 问问大家 !

网友:
如果这变压器是地球人造的 不是火星技术的话 那就没有正反  桥路整流  对角输入 对角输出 OK

网友A:
LZ没有说是什么类型的整流方式

楼主:
只有一个二极管 因该是 半波整流

楼主:
对角输入 对角输出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是这样的 有4个脚  绕的时候在初级先挂1脚 顺时针绕100圈 挂25脚结束  次级先挂3脚 顺时针绕10圈 挂4脚结束 那次级的整流管的那端是接3脚还是4脚呢

网友B: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不管是半波还是全波,都没有方向

网友C:
钻进去出不来了

网友D:
次级如果只有一支整流管,那么此开关电源一定是单端工作,可能是正激也可能是反激。正激和反激区别仅在于次级两端接整流二极管的不同。与初级接功率开关管集电极或漏极同名那端接整流二极管正端,是正激。与初级接功率开关管集电极或漏极同名那端相反那端接二极管正端,是反激。
正激变压器绝对不能与反激变压器通用,否则炸机。
楼主应该先将该电路拓扑弄清楚,再说。

网友E:
LS说的如雷贯耳……

楼主:
maychang  谢谢你的发言 。我可能接的是你所说的反激模式 但是变压器怎么辨别是正激变压器还是反激变压器呢  变压器是选用 EE22磁芯  5+5的骨架  一共有四个绕组  初级绕组 1-2,  反馈绕组 4-5,5V供电绕组6-7,和15V供电绕组9-10,   数字是代表的是骨架的引脚  其中前面是起点后面是终点  顺时针绕  。那我如何辨别是该接正激模式 还是反激模式呢。

网友F:
你管他变压器是啥**啊,看电路图要紧

网友D:
11楼:
反激电路,绝大多数变压器磁芯有气隙,初级一般有RCD(电阻、电容和二极管)吸收回路。
正激电路,绝大多数变压器磁芯没有气隙,往往初级绕组是双线并绕(一根线较粗,一根线较细),其中一根线串联一支二极管,作为磁通复位用。
你说有反馈绕组,这个多半是反激。
12楼说的,有道理,电路图上应该有标明。

楼主:
电源是自己设计的 变压器也是自己设计的  第一次做 很多东西都是不是明白 。想搞清楚的是 当初级导通的时候 ,次级的电流方向是怎么样的? 关闭的时候次级的电流方向又是怎样的? 正激的意思是说 当初级导通的时候 次级的整流二级管上有电流通过,关闭的时候二极管方向截止。  反激的时候 当初级导通的时候 次级感应的电动势使二极管截止 ,当次级关闭的时候二极管正向导通。是这样的的吗?  现在知道线圈的 绕线方向 是不是可以根据 楞次定律 判断 它的方向呢 对此 我还是希望 前辈们给点意见!

网友F:
我觉得你走得太快了,电路原理都还没搞清楚,你怎么能设计出电路来呢?
莫非你是抄板?超版也要至少搞清楚它的电路拓扑,各部分功能,原器件参数设计原理啊

网友F:
还不如你直接把你的原理图和变压器设计参数贴上来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麻烦前辈们 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F:
看不太清楚,感觉太乱,图还是应该画的美观和直观一点,没用过TOP222,手册上是这样设计的吗?
看电路应该是小功率反激的设计,变压器初级同名端应该标在下边

网友G:
初级的同名端标反了!

//////

销售 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芯片,usb,rf,internet开发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D:
这种单片开关电源芯片是为反激电路设计的。
变压器T1同名端标反了,应该在下面才对,这样标成了正激了。
楼主说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变压器磁芯加气隙了吗?
D2这样用,没有限流电阻,楼主怎么考虑的?

楼主:
:(:'(  这个图是自己设计的 不过也是参考了手册的  不一定要完全要数据手册的来搞吧  另外加了一些欠压 和过压保护电路  。不过我还是希望lhqlhq2能给多些指点 哪怕你是骂也好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学到东西

楼主:
这个电路还有其他的用途  这是一个控制板的电源  没办法 只有自己来设计电源了  以前真的没有搞电源 多以希望多指点 谢谢

网友F:
没用过这个芯片,真的不好说。看你的图也太费劲,看看人家画的这个

网友F:
网上摘来的,参数不一定好,比如输出电容个人以为可能太大,但图纸布局清晰,整个原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