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编程上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ARM中断返回SUB pc lr-irq #4,为什么lr-irq要减去4呢

网友A:
因为ARM指令是三级流水线
就是说取指,译指,执行时同时执行的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这样说吧,现在PC指向的是正在取指的地址,那么cpu正在译指的指令地址是PC-4(假设在ARM状态下,一个指令占4个字节),cpu正在执行的指令地址是PC-8.
也就是说PC所指向的地址和现在所执行的指令地址相差8

楼主:
突然发生中断呢

网友A:
当突然发生中断的时候,保存的是PC的地址
这样你就知道了,如果返回的时候返回PC,那么中间就有一个指令没有执行
所以用SUB pc lr-irq #4,

网友B:
楼上的解释的不错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