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ol path not defined: Bad or Missing C:\KEIL\TOOLS.INI的错误

楼主(2010-05-30):
大家好,在 keil 中选用的事AT89C52的芯片,程序写完,安编译,会出现如下错误。
Tool path not defined: Bad or Missing C:\KEIL\TOOLS.INI这是怎么回事啊,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意思是我选的芯片与工具不匹配。不明白到底哪出错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打开uV2/3/4,在主菜单project\File Extensions,Book and Environment下,选Environment子菜单选项,勾选Use Setting  from TooLs.INI.或者改写下面各项。

楼主:
按照您说的,在您说的选项勾选了,还是不行,点击编辑还是会出现我所说的错误。
还请您在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C:\KEIL\TOOLS.INI

那就看看下面的路径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C:\KEIL\TOOLS.INI,没有就重新安装KEIL;也许能拷一个?玩玩试试的话拷给你一个。

楼主:
我看了一下,没有TOOLS.INI这个文件,晕了,必须要重新装吗。

楼主:
谢谢,冷漠前辈了,问题解决了,重装了一下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Keil For ARM和C51分别装到C盘和D盘就行了

网友C(2013-01-23):
tmd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重装

网友(2014-02-12):
引用 网友A:
打开uV2/3/4,在主菜单project\File Extensions,Book and Environment下,选Environment子菜单选项,勾选Us ...

您好我用的是keil3软件也有这个问题,工程打不开,tools.ini文件有而且路径也一样,但是在project\file extensions,book and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