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问题:LDO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及转换效率

楼主(2010-05-30):
请问高手,LDO芯片,比如1117系列,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输入输出电压差就是能量损耗,所以效率低于DC-DC?

网友A:
近似如此。

楼主:
那就等同于输出需要多少电流,输入就提供多少电流吧?
如果输出需求很小,输入电流也就很小?

网友B: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调整管与负载是串联关系

不过是:近似等于.

网友C:
这个误差就是LDO的空载电流,也就是流入地的电流。

网友D:
近似相等的原因是,,还有一个静态电流。不过一般不考虑罢了。

网友E:
LDO的数据手册上一般有个静态电流或者ground current的参数

网友F:
Pin=Vin*Iin
Pout=Vout*Iout
Pin=Pout/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