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两个问题,麻烦前辈们了!

楼主:
1.如图1、图2,达林顿三极管组合的开关,对于书上的解释不明白。我试验了一下,第二个三极管的CE压降是0.65,和书上的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管都是工作在饱和状态吗?
2.如图3,我在想,三极管的BE压降固定是0.7的话,如果我用电阻分压给基极正好分到0.7,通过电容输入一个下脉冲,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B极的电压就会增大,BE压降就不是0.7了。矛盾?

网友A(2010-05-30):
唉~

先去明白内阻、分压两个词再说。

网友B:
1、书上解释正确。第一支三极管集电极电位不可能低于其发射极电位,也就是说第二支三极管集电极电位不可能低于其基极电位。
2、不知道“下脉冲”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图的位号看不清,看得眼花
老M。
LZ说的是输入一个“正”脉冲--------五笔打字GHD是“正”,打少了一个识别码“D”就是GH下了。

我给说一下 输入正脉冲的问题:
Q点的Vbe是0.7V
当输入一个正脉冲,
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说到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输入回路:
信号源地----信号源S----信号源内阻rs----C----Vbe(Vbe内是rbe)---地)

发射极结导通电压特性限制了Vbe变化不大,但是还是有0.0几V的变化的----可以看一下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在0.7附近是弯的,可以在左右方向有所微变。
在正脉冲刚来到的瞬间,S-0.7几的电压就主要落在rs上了。

在这一瞬间电容电流很大,

有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你的图3只是用在非脉冲信号上,如正弦/三角波等。

脉冲信号一般是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