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51单片机

楼主(2010-05-30):
中断的执行过程谁有自己总结的啊,书本上的就是看不懂?谢谢

网友A:
LZ正在看录象,门铃响了,你将录象暂停,开门,客人进来谈话,完了,送客,再接着看录象....
这是典型的中断
中断源-->门铃响了
保存断点-->录象暂停
中断处理-->与客人谈话,送客
恢复执行-->接着看录象
...

网友B:
ls讲的生动
就是当触发中断的时候,保护了断点,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完了后,回到断点,继续主程序!

网友C:
计算机内外的某种原因而必须终止原来的程序,转去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结束之后再回来继续执行

网友D:
LZ正在看录象,门铃响了,你将录象暂停,开门,客人进来谈话,完了,送客,再接着看录象....
这是典型的中断
中断源-->门铃响了
保存断点-->录象暂停
中断处理-->与客人谈话,送客
恢复执行-->接着看录象
... ...
引用 网友A:

支持,典型的例子。、、

中断的步骤:(针对51单片机)
1. TMOD决定了T0/T1的工作方式,也决定了计数/定时器的模式、
2.IE 包括EA、ET、EX等,也就是说用定时器还是外部中断。EA必须打开、(EA=1)
3.TR的运行位。TRx=1
4.THx和TLx定时多少ms.
就这些了。

网友E:
2楼的经典了...受教..

楼主:
太精辟了,学习,谢谢、、、、

网友F:
中断技术的发明是计算机发展的里程碑,没有中断技术,就不会有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