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不同版本间的相互转换

楼主(2010-05-30):
也许当我们 使用了较低版本IAR4.41 IAR4.42做了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工程  但是随着仿真工具的更新 老的版本已经不能继承新的仿真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更新到iar5.20 5.30呢?
  下面我将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 iar4.42  iar4.41----iar5.20 iar5.30  基于库1.0
     首先看 我们以前的版本工程文件:

网友(2009-05-14):
   我们只需把5.x的工程文件 拷到里面即可:

网友:
主要改变是他们里面的
   stm32f10x_vector.c 这个文件

我们需要用4.4x的 里面的文件 代替 5.20  iar 5.30的即可

再改变如下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pragma segment="CSTACK"
void _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 STM32F10x Vector Table entries */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
  __program_start,
  NMIException,

改为ie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pragma segment="CSTACK"
void __iar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 STM32F10x Vector Table entries */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
  __iar_program_start,
  NMIException,

即可完整编译以前的工程了
注意这只针对 小容量的芯片  因为库1.0  不针对大容量芯片

楼主(2010-05-30):
第二 如果是  iar4.42  iar4.41----iar5.20 iar5.30  基于库2.0
     那就更简单了 因为2.0库 本来带的工程就有5.x0的  直接打开就ok了
  为什么1.0 要改变  stm32f10x_vector.c 里面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在以前的stm32f10x_vector.c里
      向量表里的向量个数是比较少的  如下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pragma segment="CSTACK"

void _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 STM32F10x Vector Table entries */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
  __program_start,
  NMIException,
  HardFaultException,
  MemManageException,
  BusFaultException,
  UsageFaultException,
  0, 0, 0, 0,            /* Reserved */
  SVCHandler,
  DebugMonitor,
  0,                      /* Reserved */
  PendSVC,
  SysTickHandler,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Channel1_IRQHandler,
  DMAChannel2_IRQHandler,
  DMAChannel3_IRQHandler,
  DMAChannel4_IRQHandler,
  DMAChannel5_IRQHandler,
  DMAChannel6_IRQHandler,
  DMAChannel7_IRQHandler,
  ADC_IRQHandler,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CAN_RX1_IRQHandler,
  CAN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
而在 iar5.x0里带的是基于2。0的是全系类的 增加了很多

楼主:
void __iar_program_start( void );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 STM32F10x Vector Table entries */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
  __iar_program_start,
  NMIException,
  HardFaultException,
  MemManageException,
  BusFaultException,
  UsageFaultException,
  0, 0, 0, 0,            /* Reserved */
  SVCHandler,
  DebugMonitor,
  0,                      /* Reserved */
  PendSVC,
  SysTickHandler,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ADC1_2_IRQHandler,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CAN_RX1_IRQHandler,
  CAN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TIM8_BRK_IRQHandler,
  TIM8_UP_IRQHandler,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ADC3_IRQHandler,
  FSMC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
所以在基于1.0的时候要 删除那些  直接拷贝以前的即可
同时换回void __program_start( void );的定义到void __iar_program_start( void );
即可

楼主:
第三 3.0的库  ok  那只能从写了 什么都变了

当然如果您没用库写程序 这些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A:
楼主 转帖 请注明出处啊  我的原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