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 FPGA 价格

楼主(2010-05-30):
ACTEL号称发布低于0.99刀的芯片,到底是哪一款呀,小批量购买怎么买呀?
另外可否提供一个针对小批量的报价单。网站上有个好像A3P030要70多,太贵了,这和低价好像有点儿远了吧………………

网友A:
这个最好打电话问一下代理吧

网友B:
低于1美金的是Actel Nano系列的FPGA。A3P030报价70多不知道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楼主:
http://www.zlgmcu.com/help/buy_actel.asp

我写错了是A3P060的70多,难道是工业级的?工业级到的也不至于那么贵呀。

只想了解一下小批量几片几十片的价格。

产品型号 封装 价格(RMB)
A3P060 VQG100 75.0
A3P060 QNG132 78.0
A3P060 TQG144 95.0
A3P060 FGG144 95.0
A3P125 VQG100 80.0
A3P125 QNG132 100.0
A3P125 FGG144 115.0
A3P125 TQG144 130.0
A3P125 PQG208 140.0
A3P250 VQG100 125.0
A3P250 QNG132 130.0
A3P250 FGG144 115.0
A3P400 FGG144 185.0
A3P400 PQG208 210.0
M7A3P400 PQG208 175.0
A3P1000 PQG208 485.0
A3P1000 PQG208I 750.0
A3P1000 FG256I 600.0

网友B:
恩,这个价格仅作参考,厂家将根据量的多少进行价格调整~

网友B(2010-08-13):
我也想知道详细的价格?

smartfusion的还没有?

网友C:
貌似比较接近啊

网友D:
在哪买的芯片,提供个厂家,我怎么问A3P125-TQG144都是280以上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