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基础解析-寄存器操作(适合STM32和STM8)

楼主(2010-05-30):
寄存器太多,以GPIOA来举例说明:
     从STM32的存储映射图可以看到GPIOA的基地址是0x40010800。
     GPIOA_CRL 地址:0x40010800 +0x00
     GPIOA_CRH 地址:0x40010800 +0x04
     GPIOA_IDR 地址: 0x40010800 +0x08
     GPIOA_ODR 地址: 0x40010800 +0x0c
     GPIOA_BSRR 地址: 0x40010800 +0x10
     GPIOA_BRR 地址: 0x40010800 +0x14
      GPIOA_LCKR 地址: 0x40010800 +0x18
   可以看到地址是以+4递增的。
在看看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
  •   __IO uint32_t CRL;
  •   __IO uint32_t CRH;
  •   __IO uint32_t IDR;
  •   __IO uint32_t ODR;
  •   __IO uint32_t BSRR;
  •   __IO uint32_t BRR;
  •   __IO uint32_t LCKR;
  • } GPIO_TypeDef;

结构体顾名思义就是定义一个固定的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模型。
    -----------
   |   CRL     | - 0-3BYTE
   ------------
   |   CRH    |   4-7BYTE
   -----------
   |  IDR      |   8 -11BYTE
   -----------
   | ODR      |   12 - 15BYTE
   -----------
   |BSRR     |  16 - 19 BYTE
   -----------
   | BRR      |  20 -23 BYTE
   -----------
   |LCKR     |  24 -27BYTE
   -----------
整个模板占用28个字节,即3个字空间。

再看宏定义: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大家都知道这里完成了一个强制转换,简单理解就是把模块扣在了无形的一个空间上,让他模型化。如下:

    -----------                               ----------------
   |   CRL     | - 0-3BYTE     ____\   |  GPIOA_CRL |    0x40010800
   ------------                           /    ----------------
   -----------                               ----------------
   |   CRH     | - 4-7BYTE     ____\   |  GPIOA_CRH |    0x40010800 +4
   -----------                             /  ----------------
   |   IDR     | - 8-11BYTE     ____\   |  GPIOA_IDR |    0x40010800 +8
   -----------                              / ----------------
   |   ODR    | - 12-15BYTE   ____\   |  GPIOA_ODR |    0x40010800 +12
   -----------                              / ----------------
   |   BSRR  | - 16- 19BYTE  ____\   |  GPIOA_BSRR |    0x40010800+16
    -----------                            /   ----------------
   |   BRR     | - 20-23BYTE ____\   |  GPIOA_BRR |    0x40010800 +20
   -----------                               ----------------
   |   LCKR  | - 24-27BYTE  ____\   |  GPIOA_LCKR|    0x40010800 +24
   ------------                           /    ----------------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模板也就是结构体与储存体(寄存器)完成了一一映射。
  现在使用  GPIOA->CRL 当然就是操作 GPIOA_CRL寄存器了。

网友A:
为LZ的勤劳,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