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ctel芯片中JTAG口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30):
使用反熔丝的FGPA,如果管脚不够的话,能不能将JTAG口用来做普通的io口?

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如果用JTAG口做普通的io口的话,需要将TMS通过10K的电阻上拉
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发现不上拉也是可以的
请问上拉不上拉有区别么

如果设计的时候没有用QCLKs,请问是不是需要将他们直接拉低,还是不做处理用来直接做io设计用呢?

以上是小可在设计东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请大虾们指导一二
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