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FRDemo

楼主(2010-05-30):
我自己只买了个GPS模块芯片,自己按卖家的电路连的,我用232串口跟PC机通信,但是只有DEBUG串口不停有数据显示。我想请问下这样正常吗。其他窗口没数据是设置原因还是硬件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模块芯片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自己用芯片及周边器件搭建模块,那么需要去看芯片及固件程序的手册和工程文件。

网友:
找卖家扯皮,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单单买了一块GPS芯片,外围是自己弄的,现在跟PC机通信成功了。请问用什么PC版的导航软件好呢?我下了个Ozieexplorer  但是没找到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单单买了一块GPS芯片,外围是自己弄的,现在跟PC机通信成功了。请问用什么PC版的导航软件好呢?我下了个Ozieexplorer  但是没找到地图

网友B:
楼主正常啊,接上了GPS天线,就每秒 4800 波特率出 LEMA数据了